请问下TPC8203 可以拿什么代换呀(已临时解决)

楼主(2008-10-11):
急问,这个八脚场管上面爆了个坑;
还有个本子是东芝TE2100的,客户拿过来有些花屏,经排查,发现屏线到显卡接口处原接过,按压有变化,可能有些虚焊
,拿烙铁加固后,装回......发现开机要硬盘密码(INPUT HDD PASSWORD,我问拆机的同事,他们都说没动过,客户也说
原没有这个,(40G  HDD2170B  TOSHIBA),我上ISAPC3000认不上(BUSY灯一直亮),同事说刚开始还能进BIOS,现连BIOS都进不去了,......像同行求救

网友:
就是个双mos管

网友:
因客户催的急,我查了下电路,2.4.是控制脚,(应是休眠键)在此为开关管用,我就直连过去.先亮为先,去掉休眠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