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振动后行弧不能调整?

楼主(2008-10-11):
显示器振动后行弧不能调整, ?

网友:
775C

显示器振动后行弧不能调整?,请教 .各位大师.

网友:
三星510B电路图上STV6888 功能

三星510B电路图上STV6888 功能?

网友:
抖动显示器便出现行幅不可调故障.一般是电路板上虚焊了.主要检查行幅管是否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