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939的主板无法开机

楼主(2008-10-11):
一片悍马的939主板,客户说昨天晚上还用着的但是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我以为是I/O的问题换了I/O还是不行,I/O的型号是华邦83627HF-AW。换了新的还是不行,检测I/O的针脚绿线端没有电压跳变。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请求高手指教?

网友:
你的主板是不是英特尔的

南桥待机正常吗晶振正常起振吗

网友:
检查
1、电压
2、时钟
3、复位

网友:
南桥的正常啊
晶振换过了起振了还是无法开机

网友:
是不能触发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
先不急着换I/O,先看南桥待机电压都正常吗/时钟,都正常,跑一下电路,看看开机电路经过那几个器件,在确定更换。

网友:
不要一遇到板就换元器件.
多走线路多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