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主板现象

楼主(2008-10-11):
今天遇到一块品牌机TCL的主板,型号是GA-G8DM。现象是开机能听到自检通过的“嘟”的声音。就是点是亮显示器。我测行场信号都有输出。刷过BIOS,现象还是一样,请都各位老师。这种情况我该如何下一步检测?

网友:
三基色正常吗?我以前遇到一块IO引起的不显示主板,故障和你的一样,没想出是什么问题引起,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A:
三基色我没测,也不知道怎么测三基色,但诊断卡上跑码跑到26,自检通过的“嘟”又有,就是显示器不显。行场信号我测过都有。真搞不懂。听楼上的我先换IO试试

网友:
跑到26基本是正常了,找张显卡代换一下试试(要先确认显示器正常)。

网友:
我用PCI显卡能点亮显示器。接集成显卡就不行,这张主板又没有独立AGP插槽

网友:
把BIOS里的显卡容量调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上次我也试过上,装显卡就行了

网友:
可能是集成在北桥的显卡坏了

网友:
集成显卡不显示的,自己见过的,不是BIOS就是 北桥,别的原因的很少

网友:
北桥集成的显卡控制器坏的可能性大。三基色是在VGA口后的三个电感上测阻值都是80左右就是好的。通电后电压都一样为好。

网友:
是不是VGA座松了  有得人不会拆那个vga线  使劲拽   把vga座给摇松了  我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基色我没测,也不知道怎么测三基色,但诊断卡上跑码跑到26,自检通过的“嘟”又有,就是显示器不显。行场信号我测过都有。真搞不懂。听楼上的我先换IO试试

三基色测试点和行场测试点很近,一般三基色信号线上有三个同样大小的下拉电阻。

网友:
BIOS自检通过肯定不会是BIOS问题,很显然应该是集显出问题,也就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清一下COMS  看一下``还不行就换时钟IC```在不行就是北桥那边的问题··

网友:
我查来查去没有找到原因,把行场信号输出的两个看不清阻值的电阻都换成47欧的。之后点显示器,行场信号是过来的,显示器也亮了,但就是亮度低,灰蒙蒙的对比度也低。感觉是三基色没输出。可我又不知该如何查了。行场信号经一个14脚的HCT32与北桥相连。会不会是这芯片的问题呢?我又找不到一样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