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主频降下来升不上去

楼主(2008-10-11):
今天接到一台机器说是cpu 主频降下来升不上去,不知道怎么看,更不知道怎么修,请高人指点!
cpu

网友:
高手们帮忙看看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至今未搞懂。

网友:
介质
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机器什么型号,不按电池或者坏了会这样,我遇见一台IBM A22本来是900的CPU因电池坏了现在只有700了,换好电池就会恢复正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