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形失真不可调,行幅可以调整

楼主(2008-10-11):
一台长城显示器,枕形失真不可调,行幅可以调整,但是调整幅度相当小。对枕形电路不是很熟悉,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
枕形失真一点都不可调还是可调的范围小.

网友:
长城一般是下阻尼二极管坏     和行管对着不远    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