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乐华gm2621 LVDS 通用驱动板原版程序

楼主(2008-10-11):
求助:乐华gm2621 LVDS 通用驱动板原版程序 驱动板上面的小白纸写着 LTM150XH-L06 ,驱动板后面型号是 CVT-LF
我刷错程序把板刷坏了,开不了机。有程序的给我发下呀。
14寸的屏 CP010162-07 EDTCB21QAF

网友:
你那是多少寸的/

网友:
15寸的乐华2621驱动板 2621驱动板 LTM150XH-L06驱动板

网友:
试下这两种看

新建 WinRAR 压缩文件.rar

网友:
屏驱动的适用原则为:
          屏接口类型一样
          屏尺寸大小一样
          屏线类型一样(数组一样)
          屏分辨率大小一样
其中最主要的是屏的分辨率大小一样,别的都相差不大,大家可以自己测试,如感效果不好,可以重新写一个换试!对于TTL的接口屏屏线类型也很主要,双6和双8的差别很大

网友:
我现在都刷失败了开不了机,我该怎么解决?

网友:
你用的是哪种的编程器呀?

网友:
再试试这几个,我一般刷用的都是这几种

新建 WinRAR ZIP 压缩文件.zip

网友:
我是用我们基地的LCD编程器,软件是用GProbe 5
我的屏是20PIN 的

网友:
乐华我记得GM2621有二种,一种有AA后缀的,一种没有!
刷错不开机,不是程序的事,你换多少个它也不成功,得手工恢复一下GM2621边上那个8脚,型号我忘了,短接最后两脚,加电,取下短接,重写正确程序

网友:
我的是不带AA的,是短接5和6脚把 我短接了可以刷但是刷不成功

网友:
不成功的图发上来,看看再说

网友:
可能是FLASH坏了 有时候刷上有时候刷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