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容量变小了

楼主(2008-10-11):
大家好,我一块硬盘80G的变成31G 了...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请指点...谢谢/.......
跳线问题

网友:
一看到这个数字就知道应该首先检查你的跳线设置,硬盘一般有个限制到32G的跳线方式。
没问题的话再查你的排线,再是板上跳线相关的线路,再是固件。

网友:
是跳线问题,我也给别人换过一80G的,我把盘对克了以后进系统变32了,后检查是跳线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是跳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