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R扫描有坏道我应该关那一段?

楼主(2008-10-12):
我用VCR扫描硬盘,发现有"T"坏道. 用ERASE擦了几次都擦不去, 因为比较集中, 所以想采用关段的方法,但是我在VCR中是LAB值位置, 在PC3000中看不到LBA值,那我应该关那一段才是我目标的那一节? (以下上图)
硬盘

网友:
继续扫描, 有几个LBA地方集中的坏道, 估计后面还有这样的集中坏道
第一组出现在LBA值: 3200000~3300000
第二组出现在LBA值: 4500000~4720000
第三组出现在LBA值: 6800000~70200000
第四组出现在LBA值: 26600000~27000000
后面的还没有扫完,估计也有

网友:
做自校准吧

网友:
自校跑不过, 跑了N次了, 总是会到某个地方停着过不去的.

网友:
用PC3000进通用模式测试看看具体的LBA在什么位置,然后选择进行砍断!
WD的砍断我还不怎么清楚,思路都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但我还是不会具体的操作.

网友:
首先你要看硬盘到底是那一段出问题了!必须要把错误的那一段知道了!
在VCR软件扫描出来的结果就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按照LBA计算的!
WD的我关段也不是很熟悉!我也是刚开始研究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