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80,用电池能触发,用电源不能触发.

楼主(2008-10-12):
用电池触发正常,把显卡取下来,插诊断卡能跑28, 插上显卡还是不亮,换显卡也不行,  用电源时能产生3.3V,5V,待机,按触发开关,电流由0.06掉至0.1,  掉电后测试无3.3V和5V输出,MAX1632 ,第7脚ON5无电压,  21.22.23脚正常,28脚也有电压,  跑第7脚线路时,整个板跑完了都没跑到, 能充电,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故障点好象还比较多,有3V和5V的情况下,查开机电路,最好对图.28是没过内存.跟显卡没关系.

网友:
以前遇到过1632性能不良会这样。楼主试试换个1632.

网友:
1632换过,不行,   已经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