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12V短路如何解决

楼主(2008-10-12):
一块顶星K7主板原故障是可以开机但没主供电,换电源IC后通电一股焦糊味3.3v12v短路,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具体 还要查3.3V  12V 的去向  找到 短路的 原件  更换  即可

网友:
把网卡,声卡拆了!!用到3.3V的,5V的能拆的先拆了看看!

网友:
我也在期待这个问题的解决,请高手指点..

网友:
南桥挂了··

网友:
你量了
   AGP电压脚没·
     还有PCI的14脚·
     如有短路就挂考虑

网友:
3.3v12v短路,先拆了上下管和电源IC,如果还对地,就下了串口芯片,网卡,IO,直到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