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明基FP72G+电路图

楼主(2008-10-12):
求明基FP72G+电路

跪求明基FP72G+液晶显示高压板电路图!那个大侠有请打个包好吗?这个板子与FP71G+不一样。

网友:
你的机器现在是什么故障,说来听听,说不定可以帮你.

网友:
对呀!说故障有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求电路图不好找吧.

网友A:
现在通电后指示灯亮,但什么都不显示,看了论谈里大侠们的发表,但全都是说的是明基FP71G+的故障,也对照测量了C5707、FU9024,其中C5707的Q808、Q809两只管子坏了,FU9024的Q805也被击穿,Q808、Q809中间的电容C826鼓了包,但容量没变,换了三只管子后问题还是没解决,又测量了保险电阻没有问题,也补焊了几个高压线圈的引脚,好象此板高压输出电压始终没有,但电源部份的供电是有的,此板电源部份与高压部份是一体的,由于没电路图,我也不知道怎么测量输出给驱动器的电压,请大侠们给预指导,怎么修此板请给预见解。谢谢!

网友B:
电容鼓包容量没下降也要换
9024怀了。保险没怀?
是不是哦!
实在不行就用切割机把高压部分切了吧!
在装个通用的上去不就OKl饿

网友:
ddddddddddddddd

lwldq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保险有可能坏了,有一次也是明基的机子,用万用表测保险阻值正常,但通电测电压就是不过,换了保险OK

网友:
C5707 击穿 保险基本都坏了,用电阻挡测,不要二极管档测

网友:
用些TL1451A也会坏的,没感到有什么不同和FP71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通电后指示灯亮,但什么都不显示,看了论谈里大侠们的发表,但全都是说的是明基FP71G+的故障,也对照测量了C5707、FU9024,其中C5707的Q808、Q809两只管子坏了,FU9024的Q805也被击穿,Q808、Q809中间的电容 ...

据你所描述故障现象来说,高压保护还是存在,建议你把电容也换了.最好如果有高压线圈,把高压线圈也换了.如果实在没有高压线圈的话,断开一路高压去测,也就是断开烧5707的及电容股包的那路.

网友:
C5707,FN9024,只要壞掉任何一個~FP751 "3A fuse"一定壞~

你Q808、Q809中间的电容 ... 也換掉

如果你上述全換了~還是沒用!~

那就是"燈管"~掛了

网友:
不對.燈管要用另一個已知完好的高壓板單獨驗證
還有一種是幾個燈管特性差異大了
用原板也點不著
改用公板高壓可以繼續使用下去

网友:
FP71G就是Q7T4 手冊來了 有圖的

网友:
我感觉是高压条子的问题..!你把高压线圈换了```!

网友:
我这里有FP72的电路图,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觉得图跟FP71G的差不多。测量保险的时候, 一定要测得结果是短路。有几次我测量时为几十欧,还以为是好的。

网友(2008-11-23):
非常感谢提供图,谢谢

网友:
下载不了,提示经验不够

网友:
换个通用的高压条吧,这样快一点。来钱快!

网友:
建议大家不要改通用高压条,易损坏,
主要是BENQ的待机电压高达20V左右,正常使用时电压正常,不会损坏高压条,但待机状态下,易损高压条~~~~~~~~~~~

网友:
如何用单组输出电压的电源适配器代换多组输出的内置电源
如何用单组输出电压的电源适配器代换多组输出的内置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