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320不开机电池灯闪

楼主(2008-10-12):
一台惠普机器插上电 黄灯闪8下 不开机 电池是好的求高手

网友(2008-11-27):
CPU加电不?  把故障说清楚点  应该是CPU外围加电有问题

网友:
我修过HPDV1000的类似故障,按开机键,电池灯闪三次,后保护不开机,测开机键无3.3V高电平,换PV87541-VPC 的I/O好了,你的

网友(2009-01-07):
我有一台故障相同的机器,开机电池闪三下就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