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美格显示器什么问题啊

楼主(2008-10-12):
客户拿来一美格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的,可是屏幕还是黑的,请问这是什么东西坏了啊
(补充:是液晶的)

o(∩_∩)o...哈哈,拆开看了一下,原来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行输出电路.一些大件你要自己测的.灯亮屏幕不亮有很多原因的

网友:
我怎么看是液晶啊,液晶就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了

网友:
如果是明基代工的应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你把电路板传上来,大家帮你看看哪里代工的,看看有无通病

网友:
代换个四灯小口高压板就OK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