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

楼主(2008-10-12):
各位兄弟,在下没在网上购买过东西,想知道在论坛这里一下子买多种配件,运费是如何算的?购买时如何操作.

网友A:
你在网上挑好你需要的东西,问好价格,然后找个双方城市都有的货运公司,如果没有支付宝之类的,你需要事先打款,(这要建立你充分相信对方的信誉度之上,不要盲目打款,)然后对方收到货款,会给你发货,在三到五日,你就可以收到货,运费嘛,我是河南的,从广州发一件货,一般是三十块左右,就是电脑上面用的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网上挑好你需要的东西,问好价格,然后找个双方城市都有的货运公司,如果没有支付宝之类的,你需要事先打款,(这要建立你充分相信对方的信誉度之上,不要盲目打款,)然后对方收到货款,会给你发货,在三到五日,你就可 ...

我有支付宝,在购买操作时都是一个货一个运费,我想知道的是如何去选多个货而只用一个运费的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是你一次购买的物品比较多,你可以选择你要的物品及时和店主联系,给你做个“客户定单”连运费一起一次拍下就可以了。快递一般都在3天内到达的,有时候路途远的的可能会延长一天左右的。快递费除去较远点的地方收费有点不一样以外,别的都是在一公斤内是10元钱,超重后是另外计算运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