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管子能否用3055替换?

楼主(2008-10-12):
p45n03
能否用3055替换啊..我这因为找不到别的管子了.内存供电那部分的..

网友:
可以的,都是场效应管。我以前代换过。

网友:
3055小了一点,最好是50n03

网友:
就是怕代换后..以后会不稳定..到时候客户又要送过来了..

网友:
不行,3055太小了50n03以上的都可以

网友A:
3055管对P4板一搬都可以代用~~

网友(2009-04-06):
换 9916h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