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8P-A 做不成系统

楼主(2008-10-12):
精英848P-A 做不成系统,这块主板原本是内存插反了,造成内存供电芯片烧了。换个原装的后就进不了系统了。走到XP滚动条就停了,内存供电正常。bios换过了。
进不了系统

网友:
不只是内存供电正常就解决了,烧的时候有其他模块也烧了,辛苦一下好好测测吧

网友:
同样问题
我的CPU不供电了,检测卡插上没数字显示,亮5V,12V的灯。

网友:
重点检查内存周边相关元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