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求助:联想LXB-HF769A黑屏,有高压,无显示

楼主(2008-10-12):
请求各位师傅帮助:联想LXB-HF769A黑屏,有高压,无显示。查G1是-24V,G2是180V,HT是4.78V
KR,KG,KB原来是86V左右,视频放大块是LM2469已换成LM2466,分别是51V左右,相差不大,故障依旧。预视放是LM1269的R,G,B输出在0.46V左右,我不知道这3个电压是不是正常?调SCREEN显示白屏,查LM1269的(CLAMP)23脚是0.48V(是不是钳位脉冲输入?)请各位师傅指点下一步怎么修?

网友:
给我你的QQ号!
我手中刚好有个这样的机子在.
我的电源部分参数丢了!
能点亮电压偏低,被人修乱了.

你这种问题是不是电源整体偏低了,为什么你的HT只有4.78V呢
测到的只少要有5.4V左右吧.

我想要
R516
R515
R517
VR501
R501
C524
Q504
Q503
参数!

这个机子被人修过,之前可能是电源炸了,修复不切低,有时能开机有时跟你讲的现像差不多,有高压无显示.

网友:
测一下电压,这种机子有时候ROM数据掉了也会出这种问题,
ROM资料我有,要的话传给你,

网友:
我的QQ号是214573049,
R516是75欧,
R515是120K,
VR501是2K,在路是478欧,
Q504是W5Y422  P9NK702,
Q503是78L05 5KDG
R501是240K
R517,C524未找到,告诉我是起什么作用,我容易找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Q503怎么报成7805?对不起我看错了

网友:
我的电源是由8S0765的芯片组成的,
上面所报的元件都是电源部分,影响电压输出的几个元件,
都在一起,绝对不会有7805.

可能是我们二个机子的电路是不一样的,
还有你的QQ我没办法加,你设了验证.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台待修的机子,我的是显示一窄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