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4200一体机无法复印

楼主(2008-10-12):
三星SCX4200一体机无法复印,能打印,能扫描,就是不能复印,按下开始键没反应,测了程序板元器件没问题,因为打印机我没修过,所以还请各位大哥多多帮忙为谢,急等解决

网友:
硒鼓里面的芯片烧坏了

硒鼓里面的芯片烧坏了,更换一坏芯片就行了,十来块钱

网友:
感觉主板的可能性性较大

网友:
是不是按键的问题,不关硒鼓的事

网友A:
和按键还有主板有关系。能打印机说明鼓体激光器没问题。只是按键不好用。或者是主板的管复印部分电路出问  了,你可以顺着按键那个线。往主板上查。

网友:
硒鼓里面的芯片烧了,主板坏,按键坏都会引起那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按键还有主板有关系。能打印机说明鼓体激光器没问题。只是按键不好用。或者是主板的管复印部分电路出问  了,你可以顺着按键那个线。往主板上查。

很可能是按键坏了................

网友(2008-11-23):
清洁按键  检测主板

网友:
测下主板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面板按键故障。

网友:
1、按住停止键拨下电源,再插上电源按确认键(停止键不放)
2、最后同时放开停止键和确认键,在按确认键

或换个蕊片OK

网友(2009-04-24):
回复 网友B:

硒鼓芯片坏了 换一个就好啦 我碰到好几台了 联机打印数据能传送到打印机机上但是打印机绿灯闪两下就恢复待机状态 按复印键就直接没反应  型号是三星4200的 带中文的  换一硒鼓芯片个绝对就好了 碰到好几台了   楼上说的按键清零对这款机器不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说的 按键清零对这款及其不管用  我试过了

网友:
可能主板坏

网友:
能打印和鼓有什么关系啊。
不能复印么就找和复印有关系的部分啊,键好不好。。

网友:
能打印说明硒鼓没问题,能扫描说明稿台没问题,不能复印那就是按键,控制面板和复印电路喽

网友:
看到学到了!还是换芯片.

网友(2009-05-29):
芯片坏,更换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