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00M暗屏!

楼主(2008-10-12):
灯管试了没有问题!买了一个同样的高压板装上去还是一样!测高压板上有19.5V电压,不知高压板上哪根是控制信号!求如何查?
暗屏

网友:
我觉得不一定是高压板的问题 往主板上找线索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主板没有提供触发开启电压!!!!

网友:
有可能,先查查休眠键短了没,有时笔记本包膜就能压住休眠而暗屏

网友:
仔细看看屏线有没有断的,显卡控制信号是否正常.外接CRT看是否显示正常.

网友A:
没有找到高压条的启动电压。多数3.3V。本子除了电源、地、ON、还有ADJ 这电压必须接。不然高压条不工作。

网友:
暗屏?看看有没有图像哦。若是没有的话。就应是信号线有问题吧?

网友:
触发没有的话,可以从屏上面弄 一个过来,这个机器的触发好像不是 IO来的,好像是一个很小的六角ic

网友(2009-02-24):
我手里有个机器也是这种问题,被别人修过 高压是改过的 现在不稳定,有原装的高压现在就是无显,外接CRT正常

网友:
你要说清楚的是:你的屏暗是指是灯光暗还是显示暗。如果是灯光暗,你就要看高压板的控制线了,那根线是接到你高压板上一个三极管上看,你看一下实际电路找找吧。

网友:
有可能是休眠键问题

网友:
看看我以前这么修的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7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