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神州M120C北桥巨烫

楼主(2008-10-12):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台神州120C 进水了,不加电,打开后清洁处理之后,待机电压有了3。3 5V
按开关可以开机,但是北桥一两秒钟就巨烫,北桥用的是82852 电源管理用的是ISL6227 把北桥取下
更换了一个,晕 和刚才一样,曾经测量了大部分电路没有明显短路,这时测量ISL6227两个输出电感
一个有2。5V 另一组没有(0V)。这个另一组是供到北桥上的,北桥其他电压都有,只是这个没有,CPU
供电也比较正常,后测试6227的工作条件,8脚 开启电压有3。3 10脚的两个电阻也正常,MOS管和另一组
的两个,MOS管也换过,6227也换过 6脚的BOOT1 是4。85V 死活 这一组电压就出不来。电感下一级对地
阻值 正反79欧, 81欧 请教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cpu

网友:
明显少供电的机器呀,你那组供电修出来就好了,

网友:
老大,我也知道是少供电,又弄了弄,发现按着北桥的一个脚北桥就不烫了,那个供电1.2左右也有了,估计是断线,可这个断线如何找比较快呢!

网友:
北桥空焊!!!!!

网友(2009-02-01):
缺供电,北桥也会很烫的

网友:
把桥拔了,找个板子对量一下吧

网友:
从做桥看哈,是不是没做好,或者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