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故障维修:屏幕出现横向的褐色扫描线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0-12):
一台三星788DF显示器已经使用了3年了,出现这种现象已经有将近两个月了:
开机后偶尔回出现褐色的横向扫描线,一般在窗口中有文字的地方开始出现这种扫描线,偏向显示器的右侧,出现这种情况后我用力敲打显示器的右侧,这种褐色的横向扫描线就消失了,显示正常;
最近几天这种情况出现越来越频繁,而且是大面积的出现褐色扫描线,
哪位高人给我分析一下这台显示器的故障原因和解决办法,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
场块虚焊,加焊下就可以了。

网友:
好明显是虚焊问题。前天我也修过一台,拆开时候怎么样敲打都没事。一装起来拍一下就花屏。接着黑屏。主板全部都加焊过。最后没办法了。把尾板也加焊后OK

网友:
如果不是虚焊就是视放的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视放末级IC有问题。拆出来再装回去,钉要上紧。

网友:
把释放的绝缘片 去掉 不要上绝缘片 即可

网友:
楼上的也是一种处理方法,还有就是把前置视放IC各引脚间刮干净.重新补焊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三星的通病 ~~~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太感谢各位了,我回去加焊下,问题真的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