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2):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单位的一台美格786N彩显,开机出现黑屏。开盖检查印板,印板上的CPU为WP6051,行场块为TDA9116,场输出块为TDA8172,一次电源为UC3842,二次电源为升压型。在路测量行管Q703(2SC5411)以击穿,二次升压管Q719(IRF634A)也击穿,行变(T701)第6脚、第9脚上的二只
二极管
(D711 1N4937)(D715 1N4936)也击穿,D715到亮度控制管(Q710 BF423)的铜箔烧断。上街购买配件(行管和升压管要的是拆机件,便宜实用)装机,二只二极管用彩电上的快恢复二极管代用,用一段导线把烧断的铜箔焊好,连接主机开机,指示灯绿灯亮,不到一、二秒钟,绿灯熄灭,黄灯闪烁,说明彩显未启动。在路测量电压,行场块TDA9116的29(VCC)脚电压为9V,此脚为块子的供电脚,感觉电压不正常,脱开此脚量电流为300MA,从而确定行场块损坏。购买一块(TDA9116)换上,开机可听到高压启动,但还是绿灯亮一二秒,接着黄灯闪烁。检查TDA9116各脚电压,发现第16(ISENSE)脚为0V,第25(R-XRY)脚在一开机瞬间为4V,其它各脚都正常,显然此机是X射线保护关断二次电源。断开行管C极,在行包3脚接一60W灯泡做假负载,开机测B+电压为93V,未超标,焊上行管测电流,开机瞬间为420MA即降为0,从而确定行包未坏,对照
分折,唯一的线索是9116的16脚为什么无电压,一般应0、7V左右,此脚为二次电源升压管的电流取样脚,寻线追踪,发现Q719S极接地一只电阻(R769 0、24Ω3W)断路,从报废的彩电板上拆下一只0、39Ω3W的电阻代用,开机一切正常。
cpu
黑屏
文件

网友:
老兄维修的思路缜密,有耐心
像你说的还测电流。。。
怀疑到的有9个元件。。,,找到坏的元件有6个吧,还走了一跟飞线。
哦 实在是大费功夫哦
:lol 最后收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