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驱动板VGA接口的定义13pin.....

楼主(2008-10-12):
朋友拿来一台液晶,没有VGA线,我打开一看驱动板VGA输出是13针的,我有12针的怎么接都是无信号输入,请各位高手指点怎么判断3基色信号线和行场同步信号线,谢谢了,急需

网友:
你那是什么型号的驱动板!RGB一般好找,它的输端一般都接有三极管,
主要是H V信号不好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