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的一般原因及解决

楼主(2008-10-12):
显示器花屏是极其常见的故障,产生的原因有多种,不同的原因所产生的故障现象也有所不同,解决方法也各异。在文本方式下的花屏表现为字符混乱,在图形方式下通常表现为图形分层,由于受到内部或外部的干扰还会产生水平条纹。
  一、显示器产生水平条纹
  其原因主要有两种:
  1、外部干扰,如显示器的使用现场附近有电火花或高频电磁干扰,这种干扰会使显示器的显示画面产生白色的水平条纹。处理方法:避免在此种情况下使用显示器;
  2、内部干扰,这种干扰会使显示器的显示画面出现黑色的水平条纹,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打开机壳检查一下显示器内部是否有接触不良的地方,电源的输出端或输出变压器等有无问题,因这种情况所产生的原因涉及到比较专业的技术,所以最好还是请专业人士给予修理为妙。
  二、显示器分辨率设置不当引起花屏
  当显示器在Win 3.X和Win95中分辨率设置不正确时,启动Windows时就可能出现花屏故障,即画面分层、抖动、严重的甚至出现黑屏死机的现象。处理方法:进入Win 3.X的Setup或进入Win95的安全模式,重新设置显示器的显示模式即可。
  三、显示卡与中文系统冲突
  此种情况在退出中文系统时就会出现花屏,随意击键均无反应,类似死机。处理方法:此时输入"MODE C080"可得到解决。
  四、显示卡的主控芯片散热效果不良
  这也会产生花屏故障现象。处理方法:改善显示卡的散热性能。
  五、显存速度太低
  当显存速度太低以致于不能与主机的速度匹配时,也会产生花屏现象。处理方法:更换更高速的显存,或降低主机的速度。
  六、显存损坏
  当显存损坏后,在系统启动时就会出现花屏混乱字符的现象。处理方法:必须更换显存条。
  七、病毒原因
  在某些病毒发作时也会出现花屏。处理方法:用杀毒软件杀毒即可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