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资料

楼主(2008-10-12):
显示器维修资料二次电源控制检查可按以下方式:(1)沿行场控制芯片的反馈脚(如4858的第5脚)到行逆程变压器的反馈绕组,画一下反馈整流分压的电路图。(2)在将二次电源管停止工作情况下(D极断开或G、S极短路),再在行供电回路串入电流表,此时开机一般电流都较小,不会烧坏行管。有了保险措施再检查各部分的电压,分析故障点(滤波电容和串联电阻损坏的可能性较大)。 --------------------------------

LG 场幅压缩成只有四/五厘米宽,行幅正常并且压缩成的“带子”在显示屏中下方位置。行场控制芯片为TDA4856,场扫描芯片为TDA4866。还有LCS4550集成块在显示管尾板,不知是不是反相用的

重点查工作电压,其次查场幅控制。TDA4866的各脚的功能如下:管脚号 功能 1. A通道输入 2. B通道输入 3. 供电电压(8.2-25V) 4. B通道输出 5. 地 6. A通道输出 7. 放大电压(20-60V) 8. 场消隐脉冲 9. 反馈输入

--------------------------------------------------------- 7812,是三端稳压器,输入端十五伏左右的电压,输出十二伏的电压,为行扫描,场扫描等电路供电

开机时,显示器的上下两边正常,但左右两边向中间扭曲凹陷,凹陷幅度大概有1/4屏幕单开机进windows一段时间(时间有几分钟到半小时)时恢复正常,此时调整分辨率为800x600或 640x480画面又扭曲 (640x480时扭曲幅度较大) 如断电后再开机,现象同上.

问题可能出在显示器的模式识别和二次电源上。

如果只是屏幕中间凹陷,应该是属于枕形失真(但一般达不到1/4),新型显示器的枕形失真均设计为由行场控制电路的几何调整控制输出端再经调整放大和功率放大作自动调整,且行幅控制也一起叠加在一个场频的抛物波上,所以通常枕形失真和行幅不能调整是同时出现的,不知有否行幅控制问题。调整放大部分损坏率较高。最好用示波器跟踪检查。

为什么?一台显示器,杂牌,使用一年多,现出一毛病。每次开机时均要按十几次显示器的电源开关,才可正常显示,主机电源开一次就可。不明白为什么。请各位帮助。

检查:电源开关是否接触不好;检查或者更换启动电阻;电源回路是否有焊接点脱焊的现象;熔断器座是否接触良好。

顺着显示器的行,场信号线路查,计算机的同步信号不能正确传到显示器。 --------------------------------------------- 彩显吱吱叫正常开机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只是关了彩显而没有关主机.待半小时后再次开彩显时便产生吱吱叫.约一分钟后此声音自动消失.有时即使是重启,但当一进入系统后便也出现此声音. 只有连主机也关掉一会儿再重新开机才没有此现象发生的.不知是什么原因多点.请赐教!!!

主机对显示器设有节能控制电路,估计是这部分电路工作状态不正常或不稳定,将这部分电路解除试试,以判断一下。

节能控制有多种,现在较通用的“行场控制电路”,其实现按主机工作状态作节能和工作模式的自动切换,还有一种是通过主机行场信号的识别直接控制或钳制电源的启动。我前面说的是后者,实现的方式通常是控制3842的某脚电压,使其停振。

----------------------------------------------------- 显示器字发黄!换TLS1233没有用!一台东海15寸显示器,开机字体发黄,经查发现缺蓝色,测TLS1233的13,15,18脚的R,G,B OUTPUT SIGNAL,发现B一路为6.5伏,而G,R为1.5伏,三路的INPUT相同,换TLS1233后故障依旧!请赐教!

应测量比较以下脚的电平,找出蓝色通道的外围原因:(1)输入脚——8与5、3;(2)其它控制脚——9与7、4;19与20、1;12与17、14。别忘了首先要查输入信号是否正常哦! ----------------------------------------------- 胜出彩显电源难题电源管击穿后,造成电源部分大面积损坏,UC3842也完了,我更换了外围几乎所有的电容,二极管,稳压管,三极管,3842的7脚有16伏启动电压,但是6脚没有输出,5脚也无5伏输出,我换了几个3842都不起作用,开机没有任何反应,陷入困境,请高手赐教。

请从3842的工作原理来判断问题:

PIN1:内部误差放大器输出端,通常与PIN2之间接有反馈网络,以确定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和频响。 PIN2:反馈电压输入端,此脚电压与内部2.5V基准电压进行比较,产生控制电压,控制PIN6输出的开关管导通脉冲宽度。 PIN3:电流传感端,通常在功率开关管的源极(或三极管发射极)串入一个小阻值的取样电阻,将开关变压器中留过开关管的电流转换成电压送入PIN3以控制脉冲宽度。此外当电源异常、功率管电流增大,取样电阻上的电压超过1V,UC3842就停止输出,这样就有效地保护了功率开关管。 PIN4:定时。此脚外接定时电阻Rt及定时电容Ct,决定震荡频率F。F=1.8/Rt*Ct。 PIN5:接地 PIN6:功率三极管控制脉冲输出端。 PIN7:供电输入,该芯片正常工作的电压为10-30V,耗电15MA,低于10V停止工作, 耗电小于1MA。在实际电路中,220V交流经整流成为直流308V,经过一个0.5W/100K的电阻接到PIN7,电路起震。起震后由开关变压器的自馈绕组供电。 PIN8:基准电压输出端,该脚可输出精确的+5V/50MA。典型工作电压:1(2.5V) 2(2.6V) 3(〈1V) 4(0.31) 5(0) 6(1.5) 7(16V) 8(5V)

-------------------------------------------------- 行电流大,烧行管显示器行电流大,1A左右,断掉行偏转线圈200mA上下,可不可以判断是行输出变压器损坏?欢迎指教。

行电流和显示模式有关,显示器在不同的分辨率下行供电电压是不一样的。一般是由二次稳压电路控制的。所以要判断是否是行输出变压器坏,要看供电电压是否正常,二次稳压是否正常。

通常造成行电流大的原因有一下几个:一、行供电电压太高二、行负载有短路(包括行输出变压器、偏转线圈、行位置调整开关变压器、行位置调整管等等)三、行频低。四、行推动不足够五、行管质量不好(通常是放大倍数过低或本身功率不够)暂时只想到这么多可能性. 引用你的话:“显示器行电流大,1A左右,断掉行偏转线圈200mA上下,” 正常的只有500ma左右的电流的,如果电源正常的话,很可能是偏转线圈回路有故障了。属于上面的第二条,行输出很少坏的,偏转线圈也很少坏(老机例外)请重点检查和偏转线圈串接的元件。

机器中有一台行电流一直在以0.1V的幅度上升,最后行管烧掉,属于哪种情况?

不能断定,造成行电流大的原因很复杂,除了楼上朋友指出的原因外,还有行激励电源滤波不良;行激励变压器故障;直流漏电性故障(如逆程电容,只在逆程电压高时才有)等等。换上的行管是否良好或匹配应该首先加以排除(注意匹配是指不同的机器设计参数可能不同)

先检查电源电压是否高,如正常,有可能是行激励不足造成的。 -------------------------------------------------------- 寻求PHILIPS 20C显示器维修方法!我有一台PHILIPS 20C显示器,每次在刚刚开机时会出现左侧行缩现象,大约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后,开始逐渐向左扩展,最后就恢复正常!如果马上重复开机故障现象很轻,但如果空隔一段时间后再重复开机,则会重复第一次开机出现的故障!!!!

如有方法解决此故障,请赐教!!!加急!!!!!

你没有更换行管和行逆程电容试试?很可能是它个其中一个有问题。 ---------------------------

三星550S的显示器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如何处理?

调聚焦电位后清晰,但时间不长又模糊了!

可能是管座的问题。

CRT 尾板松动 !重新安装!OK! ------------------------------------------------------ C4924和C5129用什么管可以代替

2SC4924 NPN TOP-3E 800V 10A 70W 2SC5129 NPN TOP-3E 1500V 6A 50W

C5129行管, 可用 C4288 代用。

C4288: 1400V 12A 200W 8MHZ

--------------------------------------------------------- AOC15寸 烧行管发现行逆程电容一脚虚焊;更换行管及补焊后显示正常,但刚开机时,屏幕左下角一整个角的字符RGB三色严重分离,整个左下角由原来的直角变成圆状,但五六秒后就自动恢复正常。

也可能与枕形校正有关,特别是场信号过来的那路 ------------------------------------- 9芯信号接口 15芯信号接口 针 信号 针 信号 1 地 1 红信号 2 R信号(地) 2 绿信号 3 红信号 3 蓝信号 4 绿信号 4 无针 5 蓝信号 5 自检 6 G信号 6 红信号返回 7 B信号 7 绿信号返回 8 行同步 8 蓝信号返回 9 场同步 9 无针 10 数字地 11 显示使能跳针10 12 无针 13 行同步 14 场同步 15 过度扫描控制

15针 9针 信号 1 3 R 2 4 G 3 5 B 13 8 H 14 9 V

另外还要接地。

老烧B+的整流二极管?换3个都是如此,测量电压85V渐渐下降,行管也不烧,测量G1的电压正常?是什么原因呢?

用快恢复2极管。

换上二极管就烧还是工作一段时间后烧

是二次升压的电感漏感引起的!就跟在升压管后 -------------------------------- 先查3842的7脚有没有17v左右的电压,如有17v电压再测量8脚有没有5v电压如有则启动电路正常,应测量负载有没有短路?如没有5v这说明3842坏. -------------------- 一台华胜天使15寸显示器,没有使用过多长时间,发现无论怎样调(已经调到100%了)都不能调节到最大的面积,原来是可以。

由于是数字的, 按调节的按钮调到100%,都没有给屏幕的画面调节满,主要是场宽调节不能满屏,虽然显示已经是100%,我不知道是哪个元件有问题。其他调节和显示都没有异常。

查场输出的一个对地的小电阻并上一个3欧姆的就可以了。

-------------------------------------------- K2645的代换型号~!! K2645是埸效应管N 沟600V 9A 150W可用IRF840代替

是HA17384吧,脉宽调制电路,试试吧,是电源部分的.

烧行管的原因一般是:1B+过高2行变故障3行变输出电路故障4逆程故障5推动故障一般从以上方面去查找都能修复! -------------------------------------- 开机烧行管 C-1558S显示器 在开机有一声强烈的高压静电反映的声音,瞬间行管短路,估计问题出在行电源过高,维修过程中,更换行管后,断掉二次电源,让65V直接到高压包,开机,图象稳定,可以断定是二次电源过高造成。彻底查找二次电源控制电路,在调整二次电源电位器,二次电源不受控,换C945后,开机,二次电源受控,故障排除。

C945是一个三极管,接在二次电源管的控制极。 ---------------------------------------------- 亮度和对比度调到100%,屏幕仍然很黑!!!望各位大侠赐教!!! 三星750S用一年多了,现在出现亮度和对比度调到100%,屏幕仍然很黑

是电路有问题,检查G1、G2电压是否正常 G1:负20—负50伏, G2:300伏左右

检查灯丝的限流电阻。 ------------------------------------

--------------------------- 长城17寸纯平经常变黑白

这个问题多是显示器尾板的IC901虚焊引起的,可能当时设计时的缺陷.

长城显示器有很多时故障都是出在接触良,虚假焊这些情况最多 ----------------------------------------- MAG DX500T的问题! MAG DX500T 98年买,因为以前的14寸经常将亮度、对比度调到最高使用,很快就不行了。现在的这台就比较爱护些,平常使用2个都只是在60左右,只有看电影时才调高。使用色温是6500,是台湾原厂进口的。。现在问题是字有些模糊,特别是调光后。。。

一般来说15寸的FBT(高压包)有两个旋钮,上面的有FOCUS字样是调聚焦的,下面的是调G2的,也就是调亮度的。假如调清晰后,煲机半小时,又变模糊,那一定是FBT老化。

这一般是高压包聚焦漏电,调好之后每次也只能用一个小时就会变摸糊,要换高压包才行。 -------------------------------------------------------------

实达PA-848彩显,二次电源极高,烧行管。振荡为TDA4858

断掉二次电压,由电源直接供电,串上大瓦数可调电阻和电流表,开机将电流调到基本正常测二次取样电压及其波形,图象是否正常

电源直接供电,已试可以显示。光栅暗,抖动。查TDA4858的6脚为0V,没有正常的方波输出!

6脚应有波型输出,占空比最大,想要知道二次电压输出是否正常可调节二次调压电阻同时监视六脚波型占空比是否变化。

将视放电压80V供行,最好串上大瓦数可调电阻和电流表,电流调到300AM,图象正常,如果6脚还是杂波就换TDA4858

东芝21寸显示器偏转200MA,行输出电流400MA,行幅窄。

查一下行副控制电路、逆程电容

增加逆程电容的容量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