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0-12):
我的电脑今天正常使用时突然蓝屏,重启后花屏(屏幕上全是蓝色横竖条文,但能看见显示的字符),并且始终停留在读秒状态(反复读秒不开机),拆下内存擦拭后直接就黑屏了(板子能点亮,CPU工作),请教各位前辈这是什么问题啊。主板是致铭的(270多银子的),集成显卡,今年6月买的。
不开机
cpu
显卡
黑屏

网友:
你如果有测试卡 看一下跑的是什么数 多插拔几下内存 或换一条内存试一下 如果还不行 那就是北桥有问题了 就好看一下跑什么数 那样好判断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