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LXH-GJ17L3

楼主(2008-10-12):
大家好,想请教一下
在修一台联想液晶LXH-GJ17L3开机黑屏
检查发现C5706烧了,换了上去,开机一阵又烧了
我就把所有电容换了,换上还是一开机C5706就击穿,各位知道是怎么加事吗,谢谢

网友:
屡烧5706的话 可能高压线圈有短路 线圈边上的电容也有可能损坏

网友:
那请问一下,高压线圈怎么判断好坏呢

网友:
那个机器特别多升压线圈虚焊,排除了这个,应该就是线圈不良了,高压线圈除了明显的开路或者短路以外,一般都是代换来确定好坏的~~~~~~

网友:
这样的机行最好用通用高压板,真接改故障就不会从现了

网友:
代换高压线圈和灯管.

网友:
谢谢大家,那请问高压线圈
80LL15T-2-YS可以代换80LL15T-7-D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