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威K8M800的板!怪问题!

楼主(2008-10-12):
小菜我前几天接修了同学的一台2500+的机器,问题很奇怪,完全安装系统可以正常安装。装完之后偶尔会黑屏死机,这倒是小问题,就玩个联众,打个文件。死就死吧,且我装完机连续开了两个通宵它都没死过机。可关键是下载来的东西多数都出错,不能用。我就下了暴风和瑞星,结果都出错,出错信息如下图!我换过所有的东西,连数据线我都换过了。确定是主板的问题。问下个位XDJM什么元件故障可以导致这个问题啊?

网友:
哈哈哈。这问题很怪哟。。

网友:
会不会硬盘有坏道

网友:
就是磁盘有坏道,跟主板没问题!

网友:
中毒了≥硬盘坏了≥CPU(特别是462的)

网友:
小菜是LZ

硬盘和病毒 的原因我也怀疑过啊,所以换过硬盘。我能换 的都换了,并且原机的配件我都拿到别的机器上试过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板是754的。不是462的哦!

现在我 一直用这个机器在上网发帖看帖。都好好的,就是DOWN回来 的东西基本都不能用?!!~!·~?

网友:
8237的南桥.

网友:
用cpu测试软件试

sp2004
跑一下,看能不能过

网友:
内存的问题,用RST测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462的又不能上2500+的,别乱说喔,兄弟。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和主板没多大关系吧.
硬盘最大

网友:
似乎462有2500+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是不是玩游戏玩成这样的啊   上AMD的 竟出这事情  有高手吗   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有一个巴顿2500+(462的)

网友(2009-03-17):
过完年啦,来封帖。哈哈,,这个板今天没事拿出来换了南桥。现在已经OK了。。。。

哎呀,,8237的桥哦~~~~~~~~~~·

网友:
楼主厉害啊,怎么会想到桥的上面去啊?佩服

网友:
看是否是硬盘接口的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