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FF,北桥很烫,从何下手???

楼主(2008-10-12):
一块845GV主板,原先不上电,是12V短路,两个电容鼓包,换了电容和两个上管后,12V不短了,也可上电了,但是跑FF,北桥巨烫,接下来从何下手?CPU时钟0。65正常吗?

网友:
看看nb供电管坏没坏,估计nb挂了。

网友:
首先时钟是正常的,你再测CPU的核心电压  复位   PG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再去查其他原因!

网友:
应该是北桥挂了,我遇到好几块了

网友:
你对地测下主供电对地数值,00了。就北桥坏了

网友:
楼上的是说CPU核心电压对地数值吗?

网友:
一般都是测供电的对地电阻的.
如果为00一定是NB坏了

网友:
发烫肯定北桥挂了,就算以前是没挂的话,发烫一次也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并不是决对的,如果NB发烫要看是多烫,还有就是要检查NB的供电正不正常先

网友B:
NB的供电在哪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NB的供电在哪测?????

你还是远程学员呢,嘿嘿,NB 在哪里测试,还问。是老师没交撒,还是你没好好学习嘿,嘿嘿
你就是跑百度一搜索,就一大堆
北桥在哪里测试电压,AGP槽子找个供电管,去量,或者电容。俺是自摸性。别误导了

网友:
1。5V电压,你对地测下主供电对地数值,00,要拆CPU供电三管,和电源IC,在测还是不是00

网友:
北桥很烫?
12V短路然后桥很烫,桥一定挂了

网友:
测北桥旁边的帖片电容是不是有电压。 如果没有电压 北桥就挂了。。。 还有就是 电源3.3V短路会导致北桥挂了   并不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