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联想旭日150本本不开机请高手出招吧

楼主(2008-10-12):
机子是这样的。我一个朋友拿一U盘来下载。接上盘后电脑就死机了。关机关不了。后来我把电池取下后再开机。可以开机但进不了系统又死机了。只好又取电池了。这回可坏了。机子就不开机了。我拆开用诊断卡检测故障代码是R6.再测复位也正常。想问一下高手们。要是复位正常的话会不会跟南桥有关呢?

网友:
高手哪里去了,怎么不跟贴

网友:
U盘坏了把南桥损坏很有可能。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下。U盘坏造成南桥坏。

网友:
要是南桥坏了不可能有复位呀。我测IDE的复位很好呀

网友:
换南桥吧。劣质的usb会把南桥击穿的

网友:
看来只有换桥了。怎么就想不通南桥坏了还有复位的

网友:
南桥坏了还有能正常显示的。为什么不能有复位?

网友:
是不是系统中毒了,排除系统问题,在考虑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挂了啊 ,只有这个可能啊

网友:
换个系统如果还不成,就换南桥吧,同情中

网友:
都开比了机了怎么从做系统啊,换南桥看看,估计会好哦

网友:
太同情你了,换南桥吧,

网友:
南桥坏的几率很大的!这个机器就喜欢坏南桥!

网友:
我心最痛呀。拿给专业维修的换南桥要240多块!!!!!!!!!!!!!!。一个桥才几十块。

网友:
那自己换撒,一把疯枪就搞定,不过估计 代价也不小,换下来最多就是板子报废,也说不定你技术好,换了他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给客户换都是400快的 收你240你还心疼   做维修卖的是技术 有不是卖菜 几十块买的就几十块卖  难道技术 设备 都不是成本吗?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吧。换个南桥试一试

网友:
换南桥,南桥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换个盘试试,或许是盘的问题。

网友:
现在买一块主板才400多吧(二手的)换一个南桥就要哪多钱。哪样划算?

网友:
多半是南桥挂了啊,240还多啊,在我这里遇到换桥是400起价的,BGA机子可是很贵的哦!

网友:
DBM南桥特别爱坏!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你可以先测一下USB的数据线阻值,如果不正常,那就肯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该换还的换啊,没办法

网友:
我接的一个本就usb不好用南桥都烧漏了其它都正常你还是换南桥吧

网友:
换南桥吧,碰到过跟楼主相似的现象!

网友(2008-11-24):
一把大风枪搞定换南桥,笔记本换南桥的成功率还是很大的,不过换桥之前,首先的把板子放到烤箱里烤2个小时以上,这样用风枪换起桥来板子不容易变形和虚焊。。。

网友:
南桥 南桥 南桥 谢谢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