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烧

楼主(2008-10-12):
请问就是南桥发烧,又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点.

网友:
能不能开机呢?如果开不了机南桥温度异常的话,那南桥肯定完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有1.5V工作电压吗  没有1.5V电压也会发烫

网友:
南桥发烫80%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4楼别瞎说! 楼主去新手区看!

网友:
看AGP周围的场管S极有没有电压输出,会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