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0-12):
BENQ  FP71G+ 显示器,开机白屏,无图象显示,也没菜单显示,能开关机,求助各位是那里出故障拉.在线等啊.谢谢各位拉.

网友:
检查驱动板送往屏的5V工作电压是否正常.另外.这款显示器的屏电压转换IC很容易坏.

网友:
换通用板试一下,如果不好使,那就是屏上IC坏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变大了,呵呵,当然屏线松动也有地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是屏上的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