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开机出现0188错误,用0175工具没反应

楼主(2008-10-12):
IBM R31开机出现0188错误,用0175工具没反应

开机内存硬盘检查正常但下面显示0188错误.Invalid RFID Serialization information Area or bad crc2再跳下一界面就一个光标一直在闪,再也下不去了.用了0175工具没反应,不能从软驱引导. RFID指的是什么?

网友:
我有台A22M有同样的现象

网友:
哎,  你可以到一般维修公司去用编程器解一下    很容易

网友:
记得解完后再用软驱解,  不然这种状况很容易发生复发哦

网友(2008-12-11):
是不是桥的问题呢?试压一下

网友:
密码芯片出错,更换密码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2009-04-25):
我有个A22也是出现0188,还有0271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