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2):
一顶星845D的主板,开机点不亮,插DEBUG显示D3,手册上没此代码,谁能告知啊.
点不亮

网友:
查内存啊,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那你就按点不亮来维修,先刷BIOS看看,再看CPU供电 复位 时钟 PG信号,再看看南北桥是否正常,代码只是个方向,没必要一定要知道每个代码!

网友:
楼上的修主板是不是不用卡哦,D3就是挡内存,按档内存维修

网友:
不过内存啊~~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刷BIOS看看,如不行查内存供电

网友:
噢,我回去试试谢谢各位.

网友:
个人建议
内存相关电路问题.不同意楼上观点,认为不是内存电压问题.应该是AD线有问题.@@

网友:
d3是档内存。今天我刚好修了一块档d3的的板子是一块845的杂牌主板。我把内存拿下来用橡皮擦擦。把内存槽清理一下。上电就点亮了。

网友:
换一下内存,不行的话,查内存供电,时钟,还可以换一下cpu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供电正常,有可能是BIOS出错

网友:
更换内存插槽就能解决D3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