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黑屏

楼主(2008-10-12):
电脑换了一块双敏速配5218TURBO显卡,开机无任何显示.但能顺利进系统.可以听到了进系统的声音.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试试刷新显卡bios

网友:
换回原来的显卡还同样是黑屏没有任何的显示吗?

如果是这样,估计主板方面有问题了。如果换回来有显示了,那一般是新换上去的显卡有问题或是新显卡和这张主板有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用PCI卡来带它运行,用软件备份BIOS,可发现BIOS资料是否正常。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显卡与主板不兼容哦....

网友:
应该是兼容问题吧  我以前遇到过  换另一块就没事

网友(2008-11-13):
我看是显卡的供电问题,我有一块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还有时候是,GPU虚焊照成的,加焊过之后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