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了一番才知道,适配器电压输出正常未必是好的

楼主(2008-10-12):
一台索尼V505,开机不亮,掉电……开始以为主板,后来以为显卡,折腾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是电源适配器坏了
输出还是16V,但确实是坏了,换一个适配器马上OK,提醒和我一样的新手注意这个问题,遇到问题时多一种思路
还碰到过液晶适配器也是这样,输出电压正常,但显示器就是不能工作,也是换一个就好
显卡
掉电

网友:
你说的正常大概不是在有负荷的情况下测量的吧?!

网友:
楼主修机器不用稳压电源?

网友:
应该备个可调电源,必须的

网友:
搞笔记本用可调电源方便多了,从开机电流大小就可以看出机子正不正常。适配器不正常碰到楼主这样,不带负载只量电压正常,带负载就不行,太不直观。

网友:
看来得置个稳压电源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说明白
可调电源有,但压根儿就没往那上面想,因为这机器之前刚换的主板,所以就只考虑了机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