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显示大概不到1秒钟,然后又变成黑屏

楼主(2008-10-12):
各位高手:
请教--我是一台纯境界EZ15F2液晶显示器,开机启动win的时候屏幕亮了一下,然后就变黑了,而且屏幕变黑之后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还是绿的,不是处于节能状态的那种橙黄色。
检查了一下显示器信号连接线,貌似正常。
如果把显示器电源开关关上,再打开开关之后屏幕会正常显示大概不到一秒钟,然后又变成
黑屏, 会是啥原因呢?联系:13311683157
谢谢回复!!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谢谢 !
我闻到焦味了,如何维修啊?如果维修的话要多少钱啊/

网友:
换个通用板吧,也就30块钱吧!
要不看看高压板上坏了什么元件!,简单的话换个零件!

网友:
灯管点不亮所以出现这种问题...检查高压包附近是不是损件元件,导致电压不够点不亮灯管.可能是电容漏电 保险电阻...驱动管....应该就能解决了.

网友:
先确认是灯管问题还是背光板问题,如背光板问题,看看好修不,不好修就换通用板,省事又省钱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高压问题,直接换通用高压板吧

网友:
微软的问题 囧
o(∩_∩)o...哈哈
如果闻到有味道 可以打开看看 应该可以看到外观有问题的元件

网友:
机内高压板或灯管出问题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板吧,很快的

网友:
仔细检查高压电路是不是有打火的地方

网友:
是高压的故障。要是不会搞就拿去给专业的修。不然看似简单的东西只会搞大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
是高压有问题 ,有焦糊味,可能是高压有接触不好呀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如果闻到焦味,还要看一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或者灯管线与其它接触了,保护了

网友:
高压板上的线圈 换了 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