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自动关机和检测硬盘容量不对

楼主(2008-10-12):
现在我手里有2块主板,华硕A8N-E 939的板子,一块故障是点一会就关机(不是电源的事)。一块是能检测到硬盘,但硬盘的容量不对(不是硬盘的事),进不了系统。

现在第2块差不多是BIOS的事了。。。可第一块不知道是哪的病了,和光盘里的保护电路也不一样,是开一段时间自动关机的。。

网友:
是独立显卡吗?我前段时间碰到过华硕的主板因为显卡没有插好而不断自动重启!!你看一下是不是显卡安装的位置被机箱顶起来了,造成显卡接触不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把主板固定的螺丝柱放松点,主板整体位置抬高点就是了!!

还有就是cpu插座接触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
你的硬盘是好的吗·
如果硬盘是好的那就是BLOS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