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长城N700DFS CRT显示器,颜色偏绿

楼主(2008-10-12):
[求助] 长城N700DFS CRT显示器,颜色偏绿
刚开始一会正常,一会偏绿,现在就是偏绿 ,网上查资料,说可能是释放块坏了,不知释放块在什么地方?怎么检测?能否发一个
原理图
?
本人是一位莱鸟,但想自己修一下,望高手和老师赐教!!!
资料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首先看一下osd菜单是不是偏绿,如果不偏就是信号线的问题。
其次检查尾板有无虚焊,没有查视放电路。视放也在尾板上。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先看菜单是否偏色.从而好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尾板在哪,是插在显像管的哪个板吗?
osd调了,可调分别调R、G、B,但G绿色电子枪不能选择无法调整,只能选择R和B,但调这两个也没有效果。

网友:
信号线也动了,好像没变化,没有经常弯折,应该不会出现断线吧。
高手能给个实物图像,指点一下,基础太差了,有些名词还不知道,如尾板、释放块
看到本论坛正在办显示器第五期培训班,很想报名,唉,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到俺了.......

网友:
建议找个培训班学下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