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6600GT 不能用在 848以上的主板 HELP ME!!

楼主(2008-10-12):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我有一块ASUS N6600GT/TD/128M/A,在845 上面使用正常,但由于我的主板最近坏了,我才发现我的显卡竟然不能用在 815 ,848,865 的主板上,其它我就没有试了。情况是这样的 我在845上边用一切正常用3DMARK 03 测试了很多次都能通过,还有7000多分,又没有死机现像,但 用848 与 865 的话就很难点亮,就算能点亮一次,去到XP进度条的时间就花屏,重启之后就肯定点不亮的了。我还测试过如果在能点亮的情况下进PE是没问题的,显示也是正常。如果在815的情况下,虽然是难点亮,但就可以进系统,玩3D游戏就不太稳定。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供电不足,要加个12V供电,不过我不懂怎么弄

网友:
我有一块技嘉工包6600LE,上不了865和845的主板,开机报警,一长两短。在sis芯片组的板子上一切正常,3D05跑了几遍都没问题,玩游戏也没事,正在纳闷中!!

网友:
真的是这样,我也在纳闷怪事连篇我这也有几片这样的显卡,在我机器上怎么都能点亮怎么都能用,就是卖出去就回来了,说不稳定老死机,气得我扔了

网友:
你得换下NV板的试下子啊,就是兼容性问题.真是说不清楚来,或者你加焊GPU试下子.

网友(2008-11-12):
传说中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查与金手指相连的贴片电容可能有不良的,再一种可能G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