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主板短路问题

楼主(2008-10-12):
刚拿到一块杂牌845主板。。测试+5VSB短路,PCIA14脚对地短路,1117中间对地短路,USB中间脚阻值正常。。更换过IO。一样短路。。除了判定南桥挂了,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吗??

网友:
1117不烫。。南桥也不发热。。

网友:
把1117取下,量板子中間焊点的阻值如果还短南桥坏

网友:
是板在网卡不要是那你就不网卡芯片干了

网友:
如有网卡,拆掉,看1117中间还对地吗,如对地短路,SB就击穿了。

网友:
从描述可以很明显看出南桥击穿了,楼主也明白,不过是抱有侥幸心理

网友:
既然南桥挂了。除了做南桥BGA更换没有其他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