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N701DF开机偏红,现在无图象了

楼主(2008-10-12):
前一段时间每次冷开机是偏红,过几分钟就正常了,后期开机偏红,正常后个别时间也能短时间就几秒钟偏红,马上就好了,今天干脆就不显示了,电源灯亮,不接信号线发红,接信号线,指示灯也发绿,OSD菜单也不显示。
我测信号线没问题,红绿蓝对地都在88。再是那的问题。

网友:
视放芯片完了吗。。。。。。。。。。。

网友A:
开盖检查虚焊,再在路测量G1、G2和视放供电的电压为多少,G1的电压为--30至--100V左右,G2的电压为200-350V左右,尾板视放电压为60-100V不等。88猜测是视放三枪电压,有点高,很有可能是三个枪截止。

网友:
新型长城显示器视板很容易出现虚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盖检查虚焊,再在路测量G1、G2和视放供电的电压为多少,G1的电压为--30至--100V左右,G2的电压为200-350V左右,尾板视放电压为60-100V不等。88猜测是视放三枪电压,有点高,很有可能是三个枪截止。

这些测试点在那都不知道,从来没拆过显示器。不过换个电容还是可以的,我把后盖解开了。大板抽不出来,大板和显象管之间的连线很多,怎么拆开,特别是高压包和显象管

网友:
高压电不死人的,我今天试过了

网友:
直流电打人比交流电打人还要厉害,不相信的话,你摸摸试试!!!!!!!

网友:
嘿嘿,加焊有时可以解决一些不知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