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附近滤波电容求参数

楼主(2008-10-12):
笔记本电脑的cpu附近有两个电容有470,56G2 ,d等字样,两个都击穿了还有上管也烧了,猜想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想换但不知道参数,怕换的电压高了,会把cpu 烧掉,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不知道的就用16v1000换。

网友:
是贴片电容,470 应该是代表容量,主要是耐压值不确定

网友:
47U  耐压找16V的。

网友:
用10V2200的 或10V3300的电容都可以

网友:
470是470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