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有2:IBM T21开不了机;液晶屏多条亮线

楼主(2008-10-12):
问题1:
IBM T21开机指示灯均能亮一下,硬盘光驱也自检,始终黑屏,无其他声音。然后就剩电池灯和电源灯亮,风扇转不停,能正常开关机。

查看了坛子里的相关信息,请教这是常见的电源IC问题吗?

问题2:
联想旭日150(使用3年多)的液晶屏有多条亮线,有的亮线时有时无,屏幕中间有垂直大块暗区,但不太影响观看,如图所示

请教是液晶屏的问题,还是驱动电路问题?

网友:
问题1不太好说,需要详细测试。
问题2肯定是屏的事了

网友:
谢谢王兄指教。
上淘宝查换个屏要600两 ,老机器有些不值哈

网友:
问题1外接显示能正常吗?

网友:
T21开机后不亮可以试淌内存槽、补焊电感、加焊显卡等。旭日150换屏吧,听说少数大的维修公司有能修纵横亮线的设备,一般公司没那么好的条件,再说是否能质保很长时间也是未知数,不如直接换来得快,而且放心。

网友:
今天外接显示器同样黑屏。

把硬盘、光驱、电池、内存、还有一个小卡统统卸掉,故障依旧,开机指示灯都亮一下,木有什么鸣响,然后就剩电源灯亮,风扇转不停。

请教各位达人,这个现象维修起来大概花费多少米?

网友:
T21一般是CPU供电芯片ADP3421和3410虚焊比较多   用风枪吹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