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在线等!

楼主(2008-10-12):
一compaq pp2040的本,说是摔了一下,故障为电源接上(没有开机)就白屏,cpu风扇不转,硬盘转了一会停下,接着光驱也转了一会,然后就没反应了,屏幕还是一直白屏
我只会搞软故障,硬故障只懂一点点,拜托各位大哥说的详细点,给个好的建议

网友:
根据你自己的说法,最多你也只能看看那里松掉了。笔记本硬件故障可不是短时间就能学成的。

网友:
我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拆下来重插了一下了

网友:
我的意思是,各位大哥看看是那里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我拿去修也不至于被骗,这本本是经理的老古董了,我也没办法

网友:
那你先看看板子是不是有空焊,或者其他的地方有损伤的地方,扳子摔拉,很容易空焊的,你再看看把

网友:
也就是說屏幕一般不會有問題是不是

网友:
白屏也可能是LCD的问题,你接个外接显示器试试看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线松了造成的

网友:
你可以外接一个显示器 看看外接有没有 如果外接也没有 那很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了
如果能正常开机 应该硬盘灯会闪烁的 你看看和平时开机的时候灯的闪烁有没有不一样的  要是不一样 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我回去接个台式机显示器试试,一般修整个主板要多少钱

网友:
那个硬盘还有光驱都是插进去的,光驱还有灯,硬盘连个灯都没有,主板上有两个并排的灯,只亮一个,主要是风扇好像一直都没转

网友:
电源指示灯亮,接上电源就开机了,手动关不了,风扇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