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是不是挂了?

楼主(2008-10-12):
这些红圈地方都对地蜂鸣,是不是可以确定北桥挂了?
谢谢张老,重新弄了张图,写上阻值
再发一张,红圈的地方都拆了,还是一样,北桥上面的对地还是只有002,接下来要拆哪?

网友:
具体报电阻值,蜂鸣不等于一定短路。

网友:
要怎么知道哪个是给北桥供电的?那两个管子是吗?

网友:
其实 你的万用表蜂鸣不等于一定短路,具体要看是多少欧如里是0,那就有可能是短路,

网友:
发现CPU内核电压对地也只有002,但是电压正常,对地阻值那么低怎么电压还能正常吗?弄晕了.

网友:
你的北桥应该是845GV还是865啊??

看上去应该是1.5V||2.5v的电压对地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主板故障是什么 能不能加电 要是能加电 你测北桥 有没有电压  一般要是短路 开机瞬间会断电  北桥不一定挂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
不会只有002的值的.
但不能100%确定桥坏了.也要看电容有没有坏.或者零件连锡等.

网友A:
你可以测一下北桥上面的电容两端的阻抗?正常应该在70欧姆以上?

网友:
那现在要从何下手?????

网友:
拆了北桥供电管、滤波电容再测。

网友:
先拆供电的  就是那两个场管;只要有用到1.5||2.5电压的拆   /;;;;
到最后还是不好就   拆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测一下北桥上面的电容两端的阻抗?正常应该在70欧姆以上?

3个223      3个34    其它的12   这样正常不?

网友:
CPU对地只有002是测试的CPU的内阻,这是正常的!!!

北桥一般情况下,周边电容及上面的电容阻值不应低于10

不过也有特别的情况!!!

具体短不短还要看其它工作条件是不是常,这是个要综合考虑的因素!!!

网友:
223 34  12  应该是正常的?

你通电看看这些电压有没有1.5 2.5 3.3 1.25 VTT
如果有的话
你再看看有没有RST

网友:
把CPU座旁的几个供电管拆了再试试

网友:
看一下1.5V有没有对地要是有应该就是北桥了

网友B:
顺便问一句,你没上U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句,你没上U测的吧

上了CPU也可能没用啊.......

网友:
蜂鸣接近零了一般为北桥坏了,阻止在20左右的有蜂鸣北桥不一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