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1117发烫

楼主(2008-10-12):
待机,cx1117-adj 发烫,但南桥不烫。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1117  3个脚的阻抗电压正常与否?

网友:
别老是怀疑桥出问题,1117烫手不代表什么。
打一下usb阻值,测测pci A14看看。

网友:
1117发烫
测量其输出端是否地地短路
如果短路,拆下网卡在量
再短路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主板没有集成网卡,拆下1117后,测输出对地电阻几欧。

网友:
看一下1。5V有没有问题没有这样是南桥坏了

网友:
4楼孤帆不是说的清楚吗!

网友A:
为什么要打一下usb阻值啊?我就不懂了 这个1117很烫和usb 有关系吗??usb不是和IO相连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打一下usb阻值啊?我就不懂了 这个1117很烫和usb 有关系吗??usb不是和IO相连的吗?

USB是和IO相连的?是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