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么封闭ST磁道

楼主(2008-10-12):
是这样,手头有一片ST的80G的盘,前面5%有很多坏道,逻辑扫描根本进行不下去,打算手动把这部分封闭起来,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到如何做,肯求各位老大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是啊 我有一个迈拓80G 前面2%集中规律性坏道 想封闭 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2009-02-22):
mhdd    的hpa命令可以帮你完成   看你会用不了

网友:
不好做,  HPA  选择1和0是什么意思

网友:
MT的可以改SPT关段,但是ST的就不知道了,我也想知道

网友:
活人不能叫尿憋死,你封不了磁道难道还不能划个分区屏蔽掉???这样不是一样用?????

网友:
主要要用到E级下的a指令。太专业了,估计说了你也没用。
或者直接开SF,如果前面真的是物理坏道太多,可能会08或31做不过,还是要砍头后再开SF,或砍段后备份LDR,再用那个LDR做F级引导开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