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gate的砍段

楼主(2008-10-12):
(图片)

网友:
关于Seagate的砍段。。。。。。。。。。
Seagate砍段的步骤。。

1:在指令模式下用X指令获取当前的段位信息。
2:计算出系统区所在的段表区域以及保留扇区的大小.(系统区所在在段表不能屏蔽)
3:读出Cert-Code,用WIHEX打开读出来的Cert-Code,找出对应的段位信息
4:修改,欲要砍掉的那一段的结束的CLY值,将SPT修改成0.
5:回写修改好的Cert-Code模块。
6:进入终端模式,到2级工厂模式下输入x指令,查看段位表,这个时候TotalLBAS会自动变小。
  然后将TotalLBAS后面的值转换成十进制的,然后在用这个值减掉保留扇区的值,所得出的值就是砍段以后的LBA值
也不是所有系列的段位表都在CERT-CODE里面,大家自己试试吧

例如:下面这个硬盘
\par 2>x
\par Zone 00:  00018 - 00BE8  1100 (044C) 683.439
\par Zone 01:  00BE9 - 027FE  1056 (0420) 666.63
\par Zone 02:  027FF - 04707  1026 (0402) 646.275
\par Zone 03:  04708 - 06CA3  990 (03DE) 622.431
\par Zone 04:  06CA4 - 08B66  953 (03B9) 602.353
\par Zone 05:  08B67 - 0A479  916 (0394) 580.392
\par Zone 06:  0A47A - 0C405  880 (0370) 545.882
\par Zone 07:  0C406 - 0D99A  836 (0344) 527.59
\par Zone 08:  0D99B - 0ECD9  806 (0326) 506.144
\par Zone 09:  0ECDA - 10337  770 (0302) 480.724
\par Zone 0A:  10338 - 11397  733 (02DD) 461.672
\par Zone 0B:  11398 - 12854  691 (02B3) 437.423
\par Zone 0C:  12855 - 13F38  660 (0294) 410.353
\par Zone 0D:  13F39 - 14AE7  623 (026F) 396.401
\par Zone 0E:  14AE8 - 155D6  605 (025D) 383.316
\par Zone 0F:  155D7 - 16358  572 (023C) 363.922
\par Sys= 0F68E-0F70D  0280 SPTK on sys trks
\par Total LBAs = 0DFD03F6

以第一段为例
其中00018为起始轨道,00BE8为结束轨道
换算成10进质分别为24和3048
LBA值计算方法为:LBA值=(结束轨道-起始轨道)*SPT值
LBA值的和为两个上下LBA值相加得到

CERT-CODE 中 第一段:结构:
18 00 00 00 E8 0B 00 00 AF 6D 0A 00 4C 04 8F 01
86 01 61 05 05 00 09 01 17 01 4C 0C 04 AC 02 02
0C EB A1 11 0A 25 01 00
E9 0B 00 00 FE 27 00 00 CF 29 0A 00 20 04 94 01
8A 01 85 05 04 00 08 01 17 01 F7 0B 80 AC 02 02
0C E5 9D 11 0B 26 020 00

40个字节一个段

其中4C 04就是第一段的SPT值了

网友(2009-02-28):
正我现在马上需要的,哈哈,谢谢了,马上试验下看再说

网友(2009-09-04):
不错,听说E级别的a指令也可以,谁成功过?我改了看到lba是变化了,但坏的地方还是坏的